速配5700LE显卡花屏,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2010-05-14):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1330579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0
Read Error Count: 1292929
Write Error Count: 37650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卡

网友:
找到显存报错位,查其相关引脚,确实是电路还是显存---GPU

网友:
有显卡图吗 应该是8片颗粒的 C组报错 一般是上面的颗粒

网友:
NV36有好几种方案,不同方案通道管理不同,最好上个图片来瞧瞧

网友:
从左到有依次为U33,U23,U34,U24右边从上往下依次为U31,U21,U32,U22.U33和U23打值都没什么异常啊。郁闷中,会不会是GPU空焊呢。

网友:
现在问题找到了是U33坏了,我在论坛查了好多贴才弄出来的,辛苦的,第一弄一个字“累”,但还是满开心的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替,AGM AGD1281622BT-5T

网友:
我自己顶下不要沉了,希望版主能给个答复,不能代换的话就说下,让我彻底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