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8mhz晶振两边的电压

楼主(2010-05-14):
时钟芯片是ICS952018AF.当芯片供电正常,而14.3MHZ晶振两边确没有0.4V左右的电压差(0.6 0.7)的时候,是否可以判定时钟芯片坏了或者是谐振电容、晶振之一坏了呢?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准确点判断好坏,可以直接换了说

网友:
可以确切的跟LZ你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不要这样。。   试换 精振。。。或者用示波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