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14):
刚刚接到一台兄弟牌的传真机,型号是FAX-829,可以发文件,但是在接收的时候,收到的文件上背景全是黑色的,看不出有什么文字。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出厂设置怎样设置?
跪求老师们了!!
文件

网友:
热敏头坏了,卖了吧,维修费不低

网友:
如果复印正常说明机器没有问题,复印是黑的,那就换热敏头。

网友:
我今天试一台传真机,在店里试都是好的,拿到客户处就提示卡纸,以前一直没弄过传真机,所以试来试去都不行,拿回来师傅断电后重新上一下纸就正常了,,好郁闷啊,现在才知道只要没有报错,就说明机子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把故障逐渐缩小,最后就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
复印正常吗,如不正常应该是热敏器有问题

网友:
我们查传真机器一般先看能不能复印正常。不正常看看是不是脏了,用酒精洗下,如不是就是热敏器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