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键盘进水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14):
T30键盘进水了,开机报错,怎样处理键盘最好!还有问一下是不是键盘坏掉了!用外接键盘就没声音了!现在我用外接键盘喇叭没声音,外置喇叭也没声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键盘

网友:
如果是自己机器,进水后应该马上切断电源,然后做烘干处理再用
不然会烧键盘或者主板啊
你这只能换个好键盘试试了

网友:
最好是换键盘,用外接键盘没声音可能是进水你没处理好!

网友:
首先当然是吹干它,然后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再拆开主板看有没有保险断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进到关闭音量的地方了?把键盘拆了试机,如果进水不严重,赶紧把所有键拆下来,用电吹风烘按键薄膜

网友:
報錯?
error 0210 stuck key 嗎?
應該是鍵盤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