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90 主板CPU 不工作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4):
技嘉K8VT-890 主板CPU 不工作,安上cpu供电只有0.6v左右,不上CPU电压为1.6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
供电芯片,座子也有可能,AMD的座子坏的很多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了吧  这种板子桥易出问题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 主要还是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这是VIA的芯片组,不是NV的
桥空的可能要小些
上真U时,测量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关键引脚,如EN VID,主要测量VID

网友:
此板子应该有IM8282M  的芯片的。。

换换试试看。。还有查查en信号,  AMD的VID问题出现的比较少

网友:
换小点的U试试

网友:
上真U 重点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如:EN和VID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太热心了...我已经按照上面得方法弄了,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暂时还没有同型号的换的..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故障了!

网友:
多看多学。终于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