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a22e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0-05-14):
IBMa22e开机掉电,拔了电源,等一会就又能开了,开机10秒左右又断电了,用电池也是,断了电得那电池拔下来等一会才能开,这大概是哪的问题啊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_XV~9AKTUT)QS$3LX16M424.gif 本人是新手+小菜,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在下赶紧不尽。。。

网友:
典型的3410,3421!!!

网友:
换个CPU核心供电IC ADP3421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掉电之后不能开机的 一般是后极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