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主板内存供电

楼主(2010-05-14):
内存旁边的MOS管爆了,看不到型号,要用多大的代替??

我是新手,呵呵,见笑了,

网友:
把MOS拆下来,测源极是否跟内存供电相连.......确定是否为内存供电MOS

网友:
3055  06N03 60N03 都可以

网友:
拆CPU供电的上管下管都可以。  拆其他的注意mos注意沟道

网友:
3055   55N03  万能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