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3.3V出不来,高压控制3.3V出不来,屏上8根信号脚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0-05-14):
索尼VGN-S56C/S,开机黑屏,量屏上3.3V出不来,飞了根线上去依然黑屏,量到高压条上3.3V控制信号没电压,也飞了个电压,开机出现淡光无字幕,过了一会,屏上逐渐出来亮线,屏,排线,高压条都换过,问题依旧。维修过程中发现在未插上屏线的情况下,给屏上的信号线电压均有1.5V,插上屏线后电压都变成了0.3V,会是显卡坏掉的可能性吗,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S56的显卡是通病

网友:
外接正常用不?

网友:
明显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正常的话那就说明显卡本身没有问题,排除显卡故障后就去追高压条控制电压信号那条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你做显卡好了,你飞线就能解决那就不用显卡了,哈哈

网友:
看你这样的描述显卡的可能是最大的了

网友:
哪些信号都是受显卡控制的
你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直接焊显卡 痛快多了

网友:
修之前.先问问客户.机器黑屏之前有没有花屏..你看到黑屏了。就以为是屏坏了啊.太大意了.给病人看病也的问问病情把...呵呵。大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