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断开了为什么温度还在上升?

楼主(2010-05-14):
自己刚DIY的一个BGA预热台,配件:4个240*60的发热砖,一个C700的数显温控器,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安装好后,刚接上电源的时候,先设定好温度(100度),温控工作,接触器接通,温度不断上升,到95度左右,接触器断开,但这时温度依然上升,直到150度后才慢慢降下来,到105度这样,接触器才又开始接通。。。。为什么温度会延迟这么长?是发热砖的问题还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
发热砖温度肯定会过冲的,关键是要买好的温控器带PID自整定,而且自己还要调参数及温度探头的摆放位置,没详细说明书的温控器不建议买,发挥不了它的功能.

网友:
跟发热砖,热电偶无关,换温控器,一般跳动5度左右

网友:
楼上的别误导了。你只要用的是陶瓷发热板。你买再好的温控也不能精确到十度。不过你的误差达五十来度可能和你的温控有问题或没调好。正常误差十五度很正常

网友:
红外砖都是这样的有20 ——30度的误差,想要准确只有把热砖电源线中间的小孔转大(石膏材料动作小心)把电偶放进孔内注意一定要靠上发热面。估计误差10度。

网友:
哦,有可能是测温装置的误报了,毕竟有误差的

网友:
红外砖转电断了还有一定的余热啊。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用电饭锅烧水一样,当你看到水完全沸腾了,这时你会把电源关掉,当你关掉电源后你也看到锅里的水并未立即停止沸腾,而是还要继续沸腾一小段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热过冲”。

网友:
发热砖的发热体在内部,温度比发热砖表面高,假定你的测温头放在发热砖表面,当表面达到预设温度时,即使断电,内部发热体温度高于表面,热量还要往外传,温度还要上升。测温头离得远的话可能更严重。

网友:
这没有什么奇怪,就是热惯性。再个我认为要看看你的传感器是不是正品的,温控器是不是设置自己的需要范围,数显用拨码式比较好用,全数显非常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