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一亮就掉电

楼主(2010-05-14):
现象是接电流表开机屏一亮就掉电,用电池就没事,你们觉得是什么问题呢?帮我分析一下。整体都检查了一下,就发现保护隔离一个PMOS管pq4短路被我换了,现在我都没思路了,本人现在重点检查ec和主供电这块。。。。。补充一下。我拿掉cpu不掉电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有思路吗?

网友:
我都说了亮一下才掉电的。电流还重要吗。。

网友:
我正好也在修这个,我的故障是电流到0.5几就不动了,南桥和时钟芯片有点烫,不知道是不是时钟芯片挂了。。。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南桥挂了使时钟发烫,楼主也可以摸下南桥看是否正常

网友:
3# a6246978 就是因为一亮就掉电,才问你电流多大的,电流太大的话肯定会掉电的,请楼主认真对待解答你问题的兄弟!

网友:
时钟IC 本来就比较烫的

网友:
用电池没问题.建议你还是查保护隔离那部分.应该有不良件.仔细查查....一亮掉电.是保护了。..CPU.是AMD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待机开关卡住了参考下

网友:
屏亮下的意思是电流走完了吗,接外显有没有反应呢

网友:
9楼的兄弟说的对,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把重点放在那查查

网友:
故障应该在保护隔离电路部分!

网友:
不上cpu。不掉电。不能说明保护隔离是好的吗?我觉得是电流表电流过大。有不良元器件承载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