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通电一下又断电?

楼主(2010-05-14):
华硕M2V,一开机1秒不到就断电,也就是说一开机就断电,4PIN12V供电不插也一样。上了CPU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该如何下手
华硕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呀 给点思路在线等待

网友:
查下 3V 5V 12V对地阻值 看短路了吗

网友:
百分之90是CPU供电管的问题?击穿了。

网友:
看北桥供电管和供电芯片。

网友:
先测量ATX接口处的电压端是否短路,查板子上各供电点是否短路,各供电点的上管是否击穿
如果没有短路
那开机电路故障的可能比较大,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打一下ATX红。黄,橙的对地组织,顺便看一下 北桥的供电 内存供电的PWM上管有无击穿

网友:
电源接口 看对地阻止吧 肯定有短路的
既然拔P4头 还断 你重点检查外部接口吧 如USB 他短路 也出现瞬间断电

网友:
桥供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查电源绿色线 是不是有5V电压 没有的话就换掉IO 有的话就查3.3 和5v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现在问题老烧CPU供电上管

网友:
照描述现像来看,应该不是12V部分短路
你先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现在问题老烧CPU供电上管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995-1-1.html
把PWM芯片换了

网友:
单桥的吧 加焊了 我修过

网友:
PWM芯片换过了还是烧。是单桥的

网友:
PWM芯片,MOS全换掉,并测量一下各相MOS管的G极电阻是否平衡
各相的反馈回路也要详查

网友:
测量桥供电是否出来了

网友:
估计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