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网口问题

楼主(2010-05-14):
不能自动获取IP 手动设置PINg不通   驱动正常  灯也正常 请问高手们怎么回事哦

网友:
检测网络线、路由器
也可根据路由器的品牌直接设置IP地址

网友:
路由器有没有开启自动分配DHCP?

网友:
不可以自己获取IP
1 你网络中是否有DHCP服务器
2 你计算机DHCP服务是否在优化系统时候 关闭?具体查看 运行输入services.msc 然后找DHCP 看是否开启

ping 不通 IP肯定没设置好 或 驱动绝对有问题  或 线 做的绝对有问题!!

看TCP/IP 协议是否有问题  ping 12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