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旭日125!(已修复)

楼主(2010-05-14):
老板给拿了一块旭日125的主板
是别人修过没修好的
版号是LE2的
我拿到手里发现PC9755I焊过
不知道是加焊还是换的
PU11MAX1999也被焊过
其周围也多处焊接痕迹

我加电试了一下
无待机电流
拿着板子测量了一下MAX1999的V+,竟然就3V电压
这肯定不对了,然后对着图纸发现19V是通过一个PR87到的1999
用表笔量了下
一端19V,一端3V
哈哈。。。电阻坏了,很高兴就换了个4R7
如同所示:
换后测量还是无3M5M
但是V+正常了
正要测试其他引脚,结果手一下子 碰到了1999,被烫了一下
赶紧就又把1999用8743给换了(手边没1999了,二者可以替换)
电压现在都正常了
没急于开机
又随手量了一下开机电压
结果发现开关处没开机电压
这个不应该啊,看了看别人焊的97551
感觉好多引脚上连锡都没有
第二脚NBSWON#也是虚的
自己又把97551补了些锡
还好,补过后能开机了
但是电流到0.08就掉了
开机用手摸了下
发现网卡很烫
测量网卡短路了
拆下网卡后
开机正常
但是加上CPU电流到0.33立刻就掉电了
对于这种掉电的
应该是触发被保护了
根据图纸测量了PQ23,PQ27
发现+5V出来只有3V多一点
5VSUS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SUSD信号去控制PQ27(4812IC),5VPCU上转换过来的
5V: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Q27(4812IC),5VPCU上转换过来的。
3VSUS:
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SUSD信号去控制PQ23(4812IC),3V_ALWAYS上转换过来的。
3V: 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Q23(4812IC),3V_ALWAYS上转换过来的。

如下图:
期间老板问我能不能修好
我说尽力试试吧
+5V这个电压不对
为了急于求成就直接把+5VSUS和+5V短接了
结果插上电源待机为0.05
开机电流升了一下就掉了
赶紧又拆掉了
想着要不直接短接5VPCU
短接好后,待机电流0.05(正常的0.03)
试着开机跑码正常
接屏测试OK
应该会存在一些隐患
但是客户急着要出差
测试后就给他装上了。。。
先用着吧

网友:
恭喜 楼猪。。。。。。。。。。。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样修机也厉害啊

网友:
这台机故障真是蛮多的,不过有思路,有图纸。修起来顺利多了。

网友:
我数了一下,一共修了5处,很厉害的,现代诗也写得很好。代换MAX1999的应该是MAX8734,而非8743,对吧?

网友:
6# 东海之鲲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好,而且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希望多接点机子,练练手。

网友:
这机收多少钱啊,,不过感觉蛮有根地

网友:
这个线路我跑过,不过我的只坏了个小场管。

网友:
专业,还可以吗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多看这样的贴子,技术会有很快的进步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呵呵··
看楼主发的很明了··对于我们这刚学笔记本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