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14):
求助!一神舟的品牌机主板,开机过75自动断电,IO为W83627EHG,因手头没EHG的IO 便用DHG的换上,跑码``开机看着正常了 关机,问题出现了  屏黑了 不断电  再试桌面重启功能也不行  便找了一W83627EHG的换上 不行 自动断电 ,便把桥重做了  还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整?谢谢大家了

网友:
CPU温度太高了 所以会断电 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

网友:
如果过几十秒在自动断电,
一般是过热保护电路动作或者误动作
断电时迅速摸摸CPU的温度,如果不高,在IO已经换了的情况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前提是已经重做了桥)

不过最好在断电之前,把所有供电点的电压都查查,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几秒就断,桥坏为什么 用DHG的可以开 就是关机复位有问题  DHG的别的都正常,之前是蓝屏 把主板拆下后就这样了 难道是静电搞挂了?

网友:
开机几秒就断,桥坏为什么 用DHG的可以开 就是关机复位有问题  DHG的别的都正常,之前是蓝屏 把主板拆下后就这样了 难道是静电搞挂了?
引用 网友A:

NV的单桥板子
所有保护信号都是桥发出的
所有一些查不到原因的断电,桥都值得怀疑

网友:
楼主直接换个桥上去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