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开机针不接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4):
主板的开机针一端的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但是另一端的地地阴值却不为0,打在蜂鸣档上面也不叫,显示为500欧,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查哪个电路?
主板

网友:
每个牌子的板子设置开机电路都不一样的,你现在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的。你查下有连接到I/O的。你跑跑线路吧

网友:
有些不是直接接地,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有的板子由于IO是高电平触发的,就不能接地

网友:
对 同意楼上的说法 有的是接一个很大的电阻 电阻的另一端接地 还有的IO是高电平触发

网友:
此IO是高电平促发的,,常态为0V,促发的时候 0-3.3-0
所以开机排阵不接地。 一端上拉3,3,一端直连IO pson

网友:
高电平触发的IO

网友:
看下IO是什么IO 如果是 83627 那么 他是高进低出
开关排针 接地的哪个脚 连接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