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70-SLI 芯片背面电容有一组0欧是不是翘了?

楼主(2010-05-14):
别人加焊过的ASUS M2N 主板  有一组0欧 谁有芯片?麻烦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我有修过这张板子,不过如果有0欧应该不正常的吧。你现在是那组为0欧呢?我看有可能是连珠或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芯片是正常的,可以用NF550-N-A3来代换,SLI是他的升级版本

网友:
0欧姆肯定是短路,把桥拆下来 不短了。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上去了

因为是别人加焊过的桥的。

网友:
拆下来是一样的 还是0欧 估计是坏了

网友:
这种桥有可能正常的~然被人加焊过,可能是被加坏了~现在这主板是什么故障啊?看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可能被别人加焊后桥还没坏,可能这种情况是其它部位造成的~

网友:
不用想,芯片一定是不行了,行换

网友:
先把芯片拿下来吧

网友:
用电流表加电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