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15PL NEO-V

楼主(2010-05-14):
今天修到MSI 915PL 不触发 ,有时候能触发但没复位 ,强制触发后再按排针能跑完码但是跑码灯微量, I/O和MS-7都换过了无果 , 南桥也加焊过 ,有那位大虾知道
急!!!!!
不触发

网友:
“强制触发后再按排针能跑完码 ”,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强制触发后,怎么又需要按排针
对于时而能触发。时而不能触发的板子
先查查32.768是否起震吧

网友:
我遇到和你基本上一样的 情况 有时候可以加电 (加电跑马不正常) 有时候不可以加电。。。 直接查32.768不起震
换晶阵 以后还是不行 换谐振电容 好了。。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吧

网友:
我用示波器打波每次都起振了,1#LZ我说的是强制触发后,再按触发排阵又可以触发了

网友:
怎么没人跟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