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下关于主供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最近收了好几个845的主板,上假负载,全是CPU主供电电压是没有,但是量CPU供电电路的场管,电压全正常,我想请教1下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
你这板子南桥是小芯片还是大芯片呢?因为有些假负载连接的VID数不一样,你最好上CPU试下,看是能上CD的还是上C4的。

网友:
没有主供电,怎么CPU供电场管的电压又正常??

没有CPU供电,首先确定CPU供电是否短路
在检查场管的G极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查电源管理芯片,机器外围工作条件

LZ,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查
可以将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帖上来

网友:
我 的意思是在检查上场管的电压正常,下管的电压也正常,就是假负载上面的核心电压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