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184脚

楼主(2010-05-14):
本人新手...一直认为打值卡上的应该是没错的..毕竟是用钱买来的东西....今天查了一些关于DDR1代内存的东西...根据张先生的说法...第184脚是内存SPD的供电..而不是内存主供电...内存主供电应该是标识为VDD的....V就是电压..DD应该就是DDR了....这说法我也觉得正确.......到底184是SPD的供电还是内存的主供电????高手说说吧...

[localimg=567,1388]1[/localimg]

谢谢张先生做了这么多好图...

网友:
别去纠缠假负载了
DDR1内存供电就测第七脚吧

网友:
按你这么说...我买的打值卡是错的?????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产品....这些点我都记得差不多了....一般很少用...但想要搞清楚....谢你了...逸风

网友:
楼主不要纠缠那么多,工具只是辅助的作用。

SPD一般是上拉3,3V供电,连接smbus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内存这么多久的定义,我是记不了,我只记住1、7、92、93四脚~

网友:
184是SPD供电可以2.5或3.3V 真正内存供电为180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2有哪几个测试点???119  120  238..还有哪几个???

你有DDR2的脚位图吗????发个看看..谢谢

网友:
直接测供电管跟线圈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不一定有电感哦。。。

网友:
图片不清晰,上传原图吧

网友:
DDR1 SPD是内存BIOS供电2.5V 3.3V   DDR2测试脚1  53  119 120 238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1脚跟第53脚测的是什么????我看DDR2打值卡的供电脚是B面的。。。大概一百七十多脚吧。。。数不起来。。。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