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为大师们 帮帮我

楼主(2010-05-14):
我今天接了一块P5KPL-AM的华硕主板 现在情况是进系统走不到XP滚动条 前一个界面就黑屏死机了 现在确定是主板引起的 U口我在bios关了 网卡 声卡吹下来了故障依旧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吗 那坏了 帮帮忙
【我现在怀疑南桥坏了 但找不到理由】
本人已经排除其它问题引起的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找不到理由的 最不想动桥的我 都只有动了桥再说了

网友:
这个 我看 会不会是 硬盘 或 硬盘数据线 之类 引起

网友:
主板黑屏后,量一下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最主要是测量CPU供电有没波动~

网友:
黑屏重启吗?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遇见过多次,换系统搞定

网友:
先把桥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回楼上的师傅们 桥 座 加焊过了 死机时电压没发现异常啊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的事 不是系统版本的事
我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如果不行的话做一上桥吧,

网友:
在这个地方黑屏,有两种,读硬盘时候的黑屏,还有一种就是不接硬盘也黑屏,前一种不用说了,后一种考滤一下bios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 故障依旧 在滚动条前一个界面 也就是选择进dos 一键还原或者进系统的那个界面过后 死机黑屏的 不上硬盘的话 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在下遇过几次。
----------黑屏的时候,测量一下VCORE是否正常。
----------VCORE正常的话,我曾经换SB好过。这个现象我们主管也请台北RD分析过,最后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且ICH7我遇到最多这样的现象。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行,换个试试了。

网友:
一般我先观察 散热 VCORE供电 硬盘数据线 硬盘系统等

网友:
谢谢13#的师傅 我感觉你说的比较在理 但我还想知道碰到类是这种问题怎么测 测点在哪 可否告诉一下 我好有点头绪

网友:
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试试,这种情况更换会好

网友:
-------------15楼的哥们。我没测量到哪里异常直接更换就OK了。个人感觉不是所以的故障理论和策略就能给出答案的。直接替换有时比测量来的更快。

网友:
如果各种方法都用过了还不行的话
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