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电流0.76掉不下来,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5-14):
三星R18进系统一切正常
但关机后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76
量所有电压都还有。正常时关机后应该是S5状态,只有待机电压的
一般是哪里问题,有哪位高手讲下关机主要有哪信号
另:SLP3,SLP5都已经被拉低。但各个电压开启EN信号都还是高电平
EC已经换了,各电源IC都加焊过还是不行
换南桥好了,想不明白。可能是下面这个信号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电池在充电?

网友:
没有插电池

网友:
这是待机,你把关机键长按电流就会掉下来

网友:
现在这是不正常,长按只不过是强行关机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本也是0.7X的电流,我想应该是不开机看DVD的功能

网友:
查查 关机之后 slp3 4 5是不是都拉低了 ec的 main off信号是不是都已经发出

网友:
现在这是不正常,长按只不过是强行关机
引用 网友A:

ACPI设置有6种工作状态,S0-S5
你按一下开关健,屏是暗了,机器工作在S1状态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
你的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吧.

网友:
我有碰过南桥的slp3 信号没被拉低 就会这样

网友:
看看开关按钮是否坏了

网友:
想问问大家,在系统中在选择关机时,主板上都有哪些信号动作

网友:
以前遇到个HP V3000的机子,和楼主的一样。还没搞定

网友:
有些型号的机器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你这款机如何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上的有哪些型号关机了还会有CPU供电的?
不管哪种型号,这么高的电流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可以进入设备管理器,看一下ACPI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
不会是系统问题,同样的板我们这里不止一片

网友:
想问问大家,在系统中在选择关机时,主板上都有哪些信号动作
引用 网友A:
南桥分别拉低slp3 4 5 让ec分别关闭各级on信号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到过一台索尼的,,,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今天查了下,SLP3。SLP5都拉低了。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换了EC,加焊各个供电IC。还是老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
查查SLP信号是不是拉低了  然后就是泄放电路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笔记本啊

网友:
查看SUS-ON和MAINON  VRON信号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各个电压开启信号都还有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好搞啊,大家都研究下,我也学一招啊

网友:
呵呵,还真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总是学习开机时序,这关机时序可也得学

网友:
拉低之后 这个信号到ec没有 ec发出的mainoff信号 是不是都发出了 是不是都到了pwm ic的 on off控制脚

网友:
到了EC,  MAINOFF信号是什么
各IC ON OFF都保持高电平
这板设计的很奇怪。开机时,即使SLP3,SLP5为低电平也能触发。连VCCP都能出来

网友:
IO换了不行就换BIOS  绝对OK

网友:
acpi模式看一看啊

网友:
主板烤个把小时再说,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蓝桥换一个来试试。

网友:
昨天,换SB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