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却色很模糊看不清楚

楼主(2010-05-14):
今天接到一台19寸的宽屏显示器很模糊而且偏色,拆开看了一下没电容鼓包现象,改机是很老电源板输出15V、5V都正常屏线也从新插拔洗过故障一样。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大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自己顶

网友:
拆了灯管接口,用手电强光看字迹是否会模糊,否则屏有可能坏了

网友:
模糊有可能是屏上的大芯片空焊、偏色有可能是灯管,或是rgb信号少一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正在检查中

好像和灯管有点关系

网友:
看看菜单调节显示是否正常,若正常,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反之驱动板的问题就比加大了

网友:
高压板部分虚焊,重点焊就OK了

网友:
高压板我都换过了,屏的IC也拖焊过,通用的驱动板还不一样......

网友:
换灯管试试,可能是背光问题,也有可能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