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00”维修

楼主(2010-05-14):
我是新手,今天终于修好一片代码跑“00”的板,是478的有针脚的那种,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修了几天了。没思路了,今天拿来修修。想起了,针脚的座子,有时会虚焊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加焊了座子针脚,结果跑正常代码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歪打正着吧················

网友:
我以为阵脚的 不会虚焊的

网友:
这个我看也并非针脚问题,但是修好了还是恭喜你,有时候是座子太脏了,翘开塑料座子把线面的端子清洗下应该就好了,针脚的确实也很难虚焊,弹片老化可能性也大一点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CPU座虚焊   可能是座子接触点脏了  你加焊了一下  把脏东西焊掉了  就OK了

网友:
就是,很多测起什么都是好的,一时间早不到毛病的,洗个板就好了,那种就是脏了,或氧化了。

网友:
针脚的座子虚焊的很少,应该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