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用电池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0-05-14):
今天接一台联想E290机器一台,故障:电池,适配器都不加电,一阵猛修之后,电源加电了,电池也加电了,以为大功告成,装机试试OK。谁知单独用电池加电的时候不显示,用电源就没有问题。再者同时用也没问题。可是当单独用电池加电不显示时,然后再插上电源过一两秒钟就会显示了(电池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换过新电池也一样)。真是奇怪问题,望有修过此故障的老师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小弟在此先谢了。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
IO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换后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电源管理没有调好哟!!!

网友:
2# liuhaiyong 是IO坏了呢,还是加焊下就好呢?

网友:
不显是高压没有 还是不触发 不上电?

网友:
是不是存在电压稍低的问题不能触发 电池电压还是低点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充电电路出了问题啊,查查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要下载啊,没分啊

网友:
查一下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待机电路。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个HP500的,用电池怎么点怎么不来,是刷BIOS好的.纵向想了,要横向想想,呵呵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不充电的  这款机器好像喜欢出现这样的故障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 18# 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