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座BGA怎么做啊

楼主(2010-05-14):
一台HP 6535S AMDCPU座空焊了 我没经验做不知道用油做还是助焊水  什么样的温度 做了能好吗

网友:
这个我经验也不是很足,我的建议是在四边搞点BGA焊油,把座上面的盖转到孔刚好看到里面的触点,(这样好象好点),然后开始加焊把温度加到190左右的时候把上部的加热拿开,免得温度高了很容易做塌下去,只是建议,我做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但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样的,我这样做的感觉成功率还可以,以前没次都做不好,后来好点了,我个人认为BGA还是要靠经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技巧,但需要时间去摸索实践
希望你能一次成功兄弟

网友:
AMD的CPU座应该不是那么好加焊的

网友:
amd的cpu座最好是重新值球

网友:
不能用焊胶.可用少量松香水
焊锡胶极易使扦脚帽锡.

网友:
主要是靠温度与时间的掌握了,真的得靠经验

网友:
AMD的座子有点难度,温度要掌握好。可以在座子上放一块一元币子

网友:
AMD座子加焊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回来的,要重做个全新的,,我试过,加焊座子后CPU温度会高很多

网友:
我做过几次这座子,加焊一下都要反修一次,郁闷

网友:
这个靠经验了,不到200度时,把BGA头抬高点,我成功做过一次

网友:
这个我多少有一些小经验
首先我是不主张用什么油、水去加焊的。因为不管是无铅、还有有铅。当它开始虚焊了时你去加焊后也许暂时会好用(多数是加焊后效果不如以前或者是依旧)。我主张直接换新的CPU座子(客户花了钱也应该换新的)但要换那种有铅的座子。 这样非好好焊接、成功率也很高(无论是754、638)都有可以找到有铅全新座子

注:在焊接完成后有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不亮的现象,这时不是你的技术不到位,而是很多在焊接时焊油在起变化。所以在焊接过后要用洗板水彻底去清洁CPU里面的针脚。这样就差不多OK了。

网友:
换新CPU座时最好把新的座子下面的几个支点去掉。这样成功率会高些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吧BGA焊膏吹进去,在用BGA焊台选择CPU档直接加焊,加焊后要用酒精洗过好多次才可以,做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推荐换新的cpu座子

网友:
638的现在已经没有有铅座了。TB上所谓的有铅座应该是假的。

网友:
有铅和无铅加焊温度是不一样的,这些和BGA焊台有关,这也都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