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管发热

楼主(2010-05-14):
行管发热击穿的故障特别多,往往很难判断是高压包的问题还是偏转的问题,就算是高压包 的问题也不好去修。一个高压包不便宜,而现在显示器不值钱。

网友:
crt的显示器 还有拿出来讨论的必要吗 当然 纯技术上的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偏转的问题一般比较明显就是冒烟,发臭

网友:
行管发热一般都是高压包内部短路造成的,可以通过电流表测得到

网友:
那不一定,行推动变压器初级滤波电容失容以后就会有杂波干扰,多见于KTC和AOC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