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5-14):
一张磐正945板子,每次开机都要吹一下晶振才能开机,请高手进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晶振的两脚的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有偏差,换一下晶振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要辊焊一下南桥;如果还是加焊不行的话,就是去BGA南桥了~

网友:
换个晶振,连晶振两脚电容也换了。如果板子是因特尔芯片组的话,还要考虑门芯片代换否则考虑南桥内部电路有损坏。

网友:
晶阵 谐振电容 106 电阻 就这3个东西 都换了还有问题 考虑桥吧

网友:
测一下晶振两端的电压和波型,看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