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T400的机器,已经修复

楼主(2010-05-14):
一台T400机器进液不开机,经销商已经将机器拆就开,拿了主板过来。

目测主板上无明显的进液痕迹,插电未量到VCC3SW,量主供也被隔离。

测U61 TB62513,59脚有VREGIN20,但无VCC3SW出来,因此也无VINT20.按照T4的上电原理来思考,ACIN及温控正常,就订了几片TB62513过来,换上去一试,依然没有VCC3SW出来。

示波器放到VCC3SW测试点,上电时有电压的跳动,因此,判断是后级保护。量VCC3SW阻值,只有300欧左右,明显偏低。在测试点加逐步加电压至3.3V,电流最高到10MA后,调至3.3V后电流降至0,断电再量,VCC3SW阻值已经正常。插电VCC3SW已经出来,但依然没有待机电压。

再量U42 PIN1,DCIN电压异常,检查发现D39过孔腐蚀致DOCK_PWR20_F无法加至D39.飞线后插电,出现电流变化,插上内存,CPU,接外接后亮机。同时,发现两个现象

1、此机不管接不接CMOS电池触发后会出现电流的循环,即上到一定的电流后掉到待机电流,到第三次才会正常。
2、不接CMOS电池的亮机电流1.4A左右,接上CMOS电流后,亮机的电流只有0.65左右

网友:
楼主做事太大意了,进水的板子是要先放进烤箱烘上8个小时左右才能加电的,不然有时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的

网友:
感觉还有哪儿腐蚀了,楼主在仔细看看。主要南桥周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烤8个小时?

网友:
楼主,连续三次掉回待机,好像是没有正常关机后,第一次才这样的吧,等你正常关机了以后,不管接不接CMOS电池,都是直接开机的啊,你再确定一下

网友:
楼主真细心,问一下楼主,T400和T61主板是否差不多,发张图片上来看看,我这还修不到那新的机

网友:
不接CMOS电池的亮机电流1.4A左右,接上CMOS电流后,亮机的电流只有0.65左右转
这个好像无法理解,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一定还有腐蚀点没有找到

网友:
不接电池。T6要开2次,T400要开3次

网友:
思路清晰啊  T400和T60的机器结构差不多

网友:
好的经验,楼主写的两个现象是正常的,不用怀疑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都搞到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时间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上电时序与T40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