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 换电板

楼主(2010-05-14):
手头两个希捷160G 7200。10 代的,第四行全是4。AAB ,电板互换不可认盘,请问一下,有经验的老师。是不是还要象西数一样换BIOS才行啊

网友:
是个思路,用风枪把rom换了试试,但得前三位一样的,成功率高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上的主芯片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换一下BIOS就行了

网友:
把这两个板的ROM,用风枪吹下来,焊道各自板上,就是ROM得用自己的。要不就找一样的换。

网友:
必须更换ROM!!

网友:
方便的就是直接换ROM,麻烦的是按ROM来换固件做F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