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logo画面过后 灰屏

楼主(2010-05-14):
不支持任何启动 南北桥全换过结果一样 求助高手

网友:
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过LOGO就没有,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啊,以前IBM的遇到过。

网友:
他这个机器 屏幕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南北桥都换了也没别的问题

网友:
BIOS 换过 灯管没问题的 灰屏 没显示 也没提示

网友:
IO 也换过 实在没则 进BIOS  正常 ·

网友:
问题怪啊,期待答案,顺便学习经验。之前遇到过惠普的LOGO过了雪花屏,结果换屏OK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啊

网友:
你都换完了 还不行? 呵呵 奇怪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北桥周围的元件有关系,你检查一下

网友:
北桥第一时间就换了  进BIOS很正常的

网友:
是有显卡的板子吗???

网友:
这款机器是集显945的。先测下北桥的各组供电。内存那边也要查查

网友:
曾遇到过键盘有个别键短路了。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
现象一样么·?进BIOS没问题 如果不进BIOS   LOGO过后 然后163时间报错 就一片灰  屏上无任何显示?

网友:
网卡拆了试下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网卡拆了试下吧,以前遇到过。
引用 网友A:
跟这现象一样么?

网友:
网卡也拆掉了 ··

网友:
奇怪的故障,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这个最后是什么问题呀..我的机器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一步步排除,第一是不是屏和排线,你可以只接外接显示器看看,第二,机器开始是什么照成的,看看是否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第三,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通路是否正常,第四,时钟是否正常,不要小看时钟,特别是给显示的,第五,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过压和低压?

网友:
那可难了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昨天 遇到一个清理风扇的和你这个一样 也是没思路 但是重装后就正常了 当时也纳闷 小兄弟把CPU的固定片捣弄一下就正常了 我想应该和CPU或北桥有关系

网友:
520的机器修过的好像都是南桥那一块爱出问题的。进BIOS可以,进不了系统之前也遇到过是北桥的问题的,我觉得楼上有个师傅说的对可以刷个BIOS试试的,如果不行南北桥都换了手里有的可以试试换IO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坏了,换个新屏试下

网友:
你接外显看下嘛。 看你的问题有点像高压的问题把。 要不就是你的系统没了把 。。 不过最好接外显看 。。

网友:
查一下显卡

网友:
外界显示器试一下,如果还是灰屏,刷BLOS ,如果外接正常,则加焊显卡,或者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要么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去格一下

网友:
期待答案..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像是不引导啊...换个硬盘?对了硬盘接口搞过么?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查查三基色到屏线,又从屏线到屏线接口的电压输出和输入

网友:
楼主修好后要告诉我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