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BM R50E机器大家看下

楼主(2010-05-14):
这近修了很多机器都是显卡的问题,一般换了都可以搞定,个别机器不好做在做一次都可以搞定了,昨天遇到台IBM R50E的机器是个同行拿来的,故障是找不到声卡,网卡USB也不能用,他说客户说是在插手机的时候出现的,于是就更断定是南桥挂了,于是换了南桥,声音网卡,U口也都能用了,装机收工,装完开机准备放首歌曲享受下的,嘿傻眼了没声,在看看声卡嘿正常的,也有小喇叭啊,设备管理器里也是正常的,可就是没声,于是拆机器没发现什么啊,在开机嘿又有了,奇怪是怎么回事啊,装起来开机有没声了,真是可恶啊,跟我完迷藏呢

网友:
你看下那喇叭的数据线 有没有露出的

网友:
哈哈。。。。
这个故障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没装好吧,  压到线了吧!  是不是南桥没做好,!  有虚接的地方, 拧上螺丝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耳机插孔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装好,打到喇叭线了,应该是杂音;换驱动或者 系统试试

网友:
耳机插孔有没有声音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机器搞好了
是我不小心把耳机接口下的螺丝孔的铁皮搞敲起来了,然后一上螺丝刚好短路了
弄好了装起来就OK了
把我给搞迷糊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