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加电三灯全亮

楼主(2010-05-14):
DELL D620加电三灯全亮,一加电数秒就掉电, CPU上没电压,管理芯片换了不行,也不是显卡问题,南桥也换过不行,CPU周围测电阻没有短路,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测试下,内存供电部分和内存周围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有,请回复下,如果没有换I/O

网友:
要是显卡供电没有呢,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CPU和北桥的后面有俩个电感  对地电阻为0.1欧    短路了,不知什么短路了

网友:
把CPU拔下来 测试

网友:
CPU拔下了,南桥拆了,还是0.1欧,北桥没拆,

网友:
短路故障比较好查,加线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加线烧一下就出来了 ,太冒险吧

网友:
加线一烧不会冒险的,关键是CPU电压1V左右,你吧CPU拿掉,用1V电压直接接到CPU供电上,短路的地方会发热,摸得时候别烫着自己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CPU和北桥的地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