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70 装上显卡驱动重启后就黑屏

楼主(2010-05-14):
今天有一个dell的老机器,刚开始是暗屏,换了一个灯管后故障解决,准备测试机器的时候发现机器启动到欢迎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重启后进入安全模式可以正常显示,于是把显卡驱动卸载掉重启后可以正常进入,可是从装显卡后又不行了,把系统从新做过也不行,把显卡做了也不行,现在有些摸不到头脑,望坛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显卡模块出问题了。换个显卡试试 。还是不行 就得换北桥了

网友:
前提是显卡驱动要正确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使动不正确,或显卡有问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