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高手!

楼主(2010-05-14):
TEK 2465B 400M 自测本机校正输出5MHZ,0.4V方波信号的图形如下:

请教高手,这机器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调试好了吗?机器给的是个正玄波-波形有问题。--你的表笔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机器有问题了

网友:
用另一台示波器测这个信号

网友:
换个探头试试 波形有问题 电压也不够。

网友:
测试高频信号时,示波器的接地端必需接地,否则将造成波形失真。
你的示波器校正端是否有接地,如果有,把探头接地接在上面。
有时探头接地端断线,判断方法:把探头接地的小夹子夹在探头头部金属钩上,示波器上应显示一条直线,否则为接地端断线。一般探头接地端断线位置在接地端引线的连接处,因为此处有皮套,所有断线后也不容易发现。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探头是100M原装的,当时示波器是没有接地,但探头的地接过校正的地。但现在也没办法验证大家提供的方法,因为示波器已不在我这了。

网友:
正常的。
主要是当TEK2465自测的时候,2465会自动输出最大频率5M的方波,不过可惜这个5M的方波失真很大,你用其他示波器看一样是这样子。
调整低一点的频率,方波的失真就会越来越小了。
通常普通示波器给出的校正信号频率也就1K的方波。

网友:
回楼上:
谢谢!可能是输出的波形有问题。确实,测1M以下基本就是方的。当时卖家也说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那个频率误差太大,测过32768,14。318M,主板上100M,200M,本机自测频率,误差基本一样,低了3%多,卖家又不知道怎么调,所以我选择退货了。

网友:
泰克也真是的,一个这么有名气的公司,连个方波也做不好!

网友:
既然做不好,干嘛要生产出来呢?

网友:
能出5M方波的发生器也不便宜,普通的函发,方波到500K不失真都很不错了。

TEK这示波器的这个自动调整功能的确怪,可以自动调整,普通示波器也就出一个1K方波就完事了,没这么复杂。

示波器测频率是通过运算,误差会大不少,不能和频率计比。

这系列型号的示波器是TEK模拟示波器的最后顶级示波器,退了可惜。

网友:
来回运费都是自己出的,而且为了卖家着想,只测试一天就退了,是有点后悔。而且那台机貌似很新,开机次数300多,时间800多小时(如果卖家没有修改的话)。示波管亮度还很高,很象新的。不过,感觉波形的线条还是挺粗的,有人说TEK的示波器就是那样。就就算是顶级的,毕竟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东西了。单次触发的功能很难用。打算买一个数字的,可以抓到一些偶然事件。而且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都带频率计,我觉得挺好。再就是那个家伙太笨重了,搬来搬去出不方便。

网友:
是很奇怪的,按理说TEK的这个的公司应该很严谨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不会加上去。失真的方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可惜实测的一些波形都没有拍照,有点遗憾!

网友:
2.5KHZ方波很方

网友:
开机次数和时间

网友:
请看卖家在纸箱中放的填充物。。。

只能说,昔日示波器中的奔驰500(600是2467B,呵呵),今日成了落难王孙!

网友:
呵呵,后面的几张图及感叹很有趣!

网友:
如果有的方有的不方,应该是你的头有问题

网友:
波形有问题,看看探头是不是是不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