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 170S7白屏。

楼主(2010-05-14):
接一台17寸的飞利普液晶显示器白屏。指示灯亮绿色。测驱动板输送到屏线28.29.30脚的5伏供电正常。把屏线接上后8.29.30脚电压拉低为2.33伏。请问是大家是屏坏了吗?
现在白屏中间出现:aging字样。估计是老化模式。不过想进入工厂模式。却进不了。按了MENU 和AUTO都不管用。是不是要重新刷写24C16才能解决?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啊,最好点屏测试一下。

网友:
因手头没有驱动板。所以没办法点屏。我估计驱动板和高压板应该没问题。因为不接屏线的时候测得5伏供电正常。而接上屏线的时候恰好把5伏拉低为2.33做。在怀疑会不会是屏显IC的问题。屏显IC的型号是KE5M5U2452。

网友:
驱动板问题较大,在5V上接个电阻12~20欧试试,若现象同上则为驱动板问题,否则为屏.
或摸下驱动板CMOS管,一般上面有散热片的那个,若不烫手,驱动板有问题,反之屏
驱动板问题为输出电路内阻大,应检查输出大电容有无鼓包放炮,以及线路开裂或接触不良及腐蚀

网友:
找一块驱动板写上程序试点一下就OK了

网友:
飞利浦的这款机子,最好现用电源代换下驱动板再说吧,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输出部分,就是12V和5V间有个稳压二极管易坏,造成带载能力差,还有就是24C16程序坏的也不少

网友:
落叶流声
回楼上兄弟。出现逆转了。现在白屏中间出现:aging字样。估计是老化模式。不过想进入工厂模式。却进不了。按了MENU 和AUTO都不管用。是不是要重新刷写24C16才能解决?

网友:
用维修电源直接上个5v电压看看能拉低不?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个测试的通用板点一下屏,以免误判

网友:
真的没辙了。有没有编程器的朋友。如果有帮忙刷一个过来。货到付款。天黑之前快递。

网友:
刚才重新刷写了24C16再开机还不行啊?郁闷了。还有哪位兄弟修过为机器吗?

网友:
出现图像不可控的话,还是24C16和,MCU程序的事多

网友:
落叶流声
还是什么都没图像啊。就是中间出现:“AGING”过大楖十秒后切换成黑屏状态。

网友:
先确定是屏引起的5V拉低还是主板不就知道问题在这里啊 啊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屏电路的问题居多。首先你的屏电压被拉低,这个问题就非常直接了。重点检查屏电路。我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是屏上升压电路出现故障。造成短路。对应的屏显示症状是,图像一闪即白屏。也就是正常不到0.1秒。然后就白屏。先测一下屏电路有无明显短路。再就是单独对屏5V串灯泡供电。。。。我用此方法,这个月修好了两块屏电路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有了AGING白屏在正中了,就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混在重庆
原来是屏线搞的鬼。换了屏线 5 伏电压正常。但还是AGING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