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系统不能认高手进

楼主(2010-05-14):
三星DVD刻录机,BIOS里能认,系统里不能认,系统装过,电脑也换过好几台,不知道光驱哪个部件问题,请大家赐教一下。

网友:
光头有问题

网友:
是串口还是IDE,换了线没?如果线都换了就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用360一键优化了,是的话。你把他从新的。恢复一下就好了,或者从做系统。要是想知道光驱好不好,放一张碟。开机能读。就说明你光驱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有问题,或者中毒

网友:
IDE口,系统做过,电脑换了很多台了,不是读不了,是认不到盘符,BIOS里认到的是乱码。

网友:
我排除了所有外部故障,,,就是判断了光驱自身问题,请问光驱哪部分电路问题?

网友:
光区有跳线没 跳个跳线看看....

网友:
可以使用,说明光头,和驱动电路都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检查接口电路

网友:
更换数据线或尝试刷新光驱的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