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不通电 曲折啊

楼主(2010-05-14):
今天接了一块845gl的 不通电 待机3.3正常 跳线上面有3v 电池有点 示波器量晶振 无波 万用表量晶振其中一脚0.4v 一脚0v 由于我们这里经常南风天 比较潮湿不像北方 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加热一下南桥就可以了 这次死活不行 一脚还是0v 那个郁闷啊
然后打晶振对地阻值 发现一脚650 一脚 70 不对 判断为南桥坏 后来另外一块板需要晶振 我就从这个板子上面拆过去
还是一脚580 一脚  70   nnd 索性剪钳剪了阻值小的那个脚 阻值正常了 仰天长叹啊 修了差不多5年了 第一次遇到这个
然后拆别的板上的晶振放到那块845的上面 一切ok

网友:
打阻值不对肯定先换晶振啊,先简后难吗

网友:
32.768d短路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说  换我也不会怀疑他    有时经验害人

网友:
这样的事情很常见的!我上个星期遇到四五块呢!

网友:
一般先换晶体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