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2522ax行管能用c5296换吗

楼主(2010-05-14):
这两管的参数知道的回下贴,谢谢

网友:
不行,最好用BU系列的代.因为BU是低电压驱动的,C5296是一般的

网友:
可以换,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
bu2522ax行管能用c5296,不好用的,因为BU2522,B极与E极带阻尼电阻的,而C5296没有带阻尼电阻的,,你最好还是用BU的带换了

网友:
BUA2522   1500V   10A    80W
C5296     1500V   8A    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