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上贴片电容的容量和电压

楼主(2010-05-14):
有两张卡,怀疑电容有问题,不知道具体容量和工作电压,因为从顶部看不出。上两张图,望指教。

网友:
因为是摄像头拍的,怕看不清,说一下,第一张图上是D3 1500J UD    第二张是45  1000  6A

网友:
上面的是1500UF,耐压6.3V  下面的是1000UF,耐压6V

网友:
一律用16v 3300uf代换,耐压高,容量大没问题

网友:
这个都可以用16V 3300uf 代换吗?

网友:
(一律用16v 3300uf代换,耐压高,容量大没问题)    这是显卡不是电源。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