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0-05-14):
信步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完了又转又停,恢复BIOS,就启动了.

网友:
不可思议 什么原因啊

网友:
重写BIOS试试,可能数据乱了

网友:
能够起动就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查COMS电池相连的电容把它换掉看下行不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