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10-05-14):
声明下本人菜鸟

           本人维修生涯刚刚开始  ,,,,,

                对于供电问题还能略修一二        但是遇到像死机这样的故障无从下手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   遇到死机的故障应该怎么检修呢

网友:
一样,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查吧,死机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够担保能够修好的 你问得太。。。了

网友:
先用超声波水洗,一般会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