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数字表用电容档测电感方法

楼主(2010-05-14):
电感匝间短路用测电阻的方法没办法测出,下面这篇资料也许可以供大家参考用普通数字表测电感

网友:
以前忽视了,用VC9805A+测一个长城电源的蓄能电感, 2mH档,短接两线0.008mH, 不是专用的万用表,测量不太准确,如同测小电容,和VC6013电容表一对比有很大的误差, 粗略测了一下.
两条并联粗的红线  0.018mH
粗的黄线             0.067mH
细的红线             0.067mH
细的黄线             0.018mH

网友:
看不懂只能说你基础知识不扎实,好好充电吧 2# 出类拔萃

网友:
电容档用来测电感量吗?要看

网友:
在我修过的ATX电源中的故障一般都是接电后没反映,80%的故障都是无+5V待机电压,只要将待机电源的开关管的基极到+310V之间的启动电阻换掉就可修复,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500K-600K左右,也可以换的较大点。

网友:
这是沙占友老师写的,不妨看看

文档 1.pdf

网友:
对于这种公式计算,个人推荐用Excel做个固定表格,然后测出电感的电容量之后直接输入进相应格子即可看到电感量,免去复杂计算的过程。

网友:
电容档可以测电感的?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