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纠结

楼主(2010-05-14):
前二天接了一台联想天逸200纠结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测试卡跑马为28-38-20-DR-69-49-55-52在55-52停上个10秒钟左右,》显示测试卡跑马为28-38-20-DR-69-49-55-52-49-69-----就能显示了,NB,IO  ,都换了BIOS也刷了请问一下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电流是多少 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机子跑到97的就是不显,到现在也没搞定

网友:
北桥的问题 你先加焊试试

网友:
52代码表上说的是:对内存测试中找到的CMOS内存大小进行升级。为扩展的BIOS数据区域分配内存。

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换一下       是不是没接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代码是从哪查来的??

网友:
北桥换了,IO都换了,内存槽也加焊了,BIOS都刷过了

网友:
跑52个人认为是不是查一下PCI线上的设备。你可以先不插内存跑多少。应该是跑38吧。个人认为查一下PCI上挂的设备和电压

网友:
张英豪,兄,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明天上班查一下给你回结果

网友:
早上来上班时,我在拿出来,可以显示了,但在出现联想不到10秒钟就掉电,掉了还怪要拔掉电后在加电才可以开机,如果不拔电源就通电一闪就没有,电流在2A多,有修过这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正在修这个板子 这机器最初的故障是两条内存同时插上 就不显示 跑69 插一条能亮,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插一条也不亮了 测内存供电正常 时钟好像不正常 时有时无 跳变 ,这个问题原来修过多次了 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楼主,换过类存没

网友:
这机以修好,是SB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请板主关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