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存宽屏

楼主(2010-05-14):
LG22存宽屏显示器通电有背光就不显示LOGO和菜单,接上信号线也不显示,是程序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请论坛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是屏或者驱动板,总之高压和电源基本正常

网友:
是白屏吧,,那应当是驱动板或是屏线故障了

网友:
不是白屏,把屏线拔掉后是白屏.

网友:
驱动板,屏,屏线,简单了

网友:
驱动斑、程序或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把显示器的型号告知大家

网友:
LG22存宽屏显示器通电有背光就不显示LOGO和菜单,接上信号线也不显示,是程序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请论坛里的师傅指点一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程序坏的比较少,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有可能电压滤波电容起鼓变质,当能还有可能是驱动板坏或丢了供电。有背光,如果白屏可以肯定是数据线坏了,白屏是因为驱动板给了给高压板一个开机信号,数据排线坏了屏没有接到数据而无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