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簿盘扫描全是感叹号

楼主(2010-05-15):
迈拓40G簿盘扫描全是感叹号,怎样下手修盘

网友:
前天遇到过啦,我都大吃一惊,换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情况,LZ把数据线换一下,再把要修的硬盘跳主盘启动。那样就解决

网友:
你用的是软件扫描吗。有些软件认不到硬盘的。要么是你硬盘坏

网友:
先换数据线和电源线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固件有问题,需用PC3000来修修

网友:
如果不是加密了就是固件 有问题了

网友:
薄盘是什么型号的?是2F还是6E的,有PWD是加密没有则可能是固件问题,要用3000来补固件。

网友:
全盘叹号的,换数据线就解决的情况
我是没有遇到过!!

两种可能
1:被加密,看看MHDD的PWD灯是否亮,如果亮,则硬盘被加了密码
2;ABRT错误,常见于硬盘模块损坏

网友:
要么是有PWD了,要么固件损坏了,要么是你扫成光驱了。嘿嘿。

网友:
固件坏了  找个相同盘的固件 用 PC3000 写下就行了

网友:
1# 小修板 P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