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有时会拖累你

楼主(2010-05-15):
接到一台同行的联想笔记本主板,实测无显示。加诊断卡不跑代码。开机电流一安多一点,有时死机。
因为这个机器修得多,经验告诉我十有八九是南桥,上BGA 加焊,冷却后开机居然有显示了,心中大喜。
上硬盘准备进系统,开机又没有显示了,电流差不多一样,断电再开又显示了,但是找不到硬盘,把硬盘拔下再插上去开机又没有显示,
再上BGA更换一个全新的南桥后可以进系统了,在系统里测试了很久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以为彻底修好了,因为快下班了准备第二天装机,
哪知道第二天开机又没有显示了。 原来不稳定!
量测各个主电压正常,RST信号-CPU的RST信号只有0.3左右。因为南桥更换过,而且几次显示过,排除南桥不良和主干断线的可能。因为这个CPURST有上拉电压,我直接把上拉电阻短接,我上CPU还是不跑马,我又断开这个短接的,这回CPURST恢复正常了。但还是不跑马。但是这个时候,我注意到电流的变化有点不一样,电流跳变和正常的慢个2-3秒,难道是时钟?
我量测时钟后终于知道是时钟这里的问题了,各组时钟产生偏移了,而且振幅也不正常了,再量时钟的供电3.3,只有2.8-2.6.电感变成22欧了,乖乖,一个小问题因为所谓的经验饶了很大一个弯。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联机器型号也不说下,是不是所有的联想都这样,还是你编的个故事

网友:
之前能显示时,CPU复位没查过?0。3的话,显示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严重怀疑lz编故事

网友:
楼主真像是给大家在说一个故事一样。

网友:
讲评书吗,楼主????

网友:
我想楼主可能是事后的回忆,真实性我还是相信。

网友:
觉得很不是那么回事,哎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要怀疑呢   楼主已经说了不要相信经验 但你们还是用经验来评断楼主的问题 当然会有冲突了

网友:
没太看懂啊

网友:
看来以后也得注意注意这个了,不要直冲南桥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很忙。这台机器是联想天逸100集成显卡的机器。这个机器修得多,
电流上到1安多接近正常显示的时候我看很多维修人员都不会考虑时钟的。
这个机器的南桥是FBM,。时钟波形是靠示波器看出来的,

网友:
lz直接短接上拉电压,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吗?

网友:
  不可能吧 如果是0。3的话应该不回亮的呀

网友:
楼主多看看其他经典坛子

网友:
经验有时会误到人,不过是少数,有经验快很多,只是有时会误到人

网友:
应该不是那样的,乱编的

网友:
LZ说的是有道理的,聪明有时反被聪明误

网友:
经验有对的经验也有错的,型号都没说出来 可信度不高啊

网友:
开机没有显示就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请问楼主提到电流比正常的慢2-3秒如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