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STOP:0X000000D1(0X00000000,00000002,00000 ...
蓝屏代码:STOP:0X000000D1(0X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X00000000)

楼主(2010-05-15):
蓝屏代码:STOP:0X000000D1(0X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X00000000)
重装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就会出现蓝屏,高手指导一下
重装系统

网友:
蓝屏代码涉及许多的方面,先把能拆下的物件更换试一下,如内存,CPU ,硬盘,如果还会,那要看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蓝屏主要要查内存、还有软件方面的驱动程序对否,,

网友:
你用代换法来先查出故障件再查其故障

网友:
装的什么版本的系统 在哪一步蓝屏的?

网友:
首先,如果更换其它版的系统盘试一下,如果还是会蓝,那就更换内存或硬盘。一般内存的问题多一些。我遇到过两次。

网友:
换盘试试看,这个代码应该是说资料错误。

网友:
先软后硬,看下能否进入WINPE,如果能,一般硬件没什么大的问题,安装过程蓝屏一般是内存引起的,其次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