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花屏显存定位

楼主(2010-05-15):
这么深的夜里,还有谁在线呢。大概没有多少吧。。。

除了倒霉的我,喜欢的女孩子去年嫁了人;前几天硬盘坏了,正在扫描坏道;下午显卡突然又花了;不过,运气再怎么不好,总也得坚持撑下去吧。。。

在显卡维修区翻了半天帖子,又到别的地方下了个MATS,测试了下,拿不定主意,请老师们帮帮忙。

故障:开机即花屏,满天星网格,略花。windows四位或八位可显示,32位即死机。

硬件:V星8600GT 256M。“著名”的三星颗粒。K4J52324QE-BC12

显存位图:正面   m1    m2
                                        m3

                                        m4

mats报告: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59776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977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4     4214944           0           0
A14     4214944           0           0
A14     4214944           0           0
A14     421494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a7f0ec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f 3
07a7f0e8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e 2
07a7f0e4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d 1
07a7f0e0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c 0
07a7f0cc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b 3
07a7f0c8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a 2
07a7f0c4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9 1
07a7f0c0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A 0 0 7 07a7 118 0

网友:
后面那一样ADDRESS  EXPECTED  ACTUAL  还有很多。大概几十排左右。看到别的前辈们发的帖,都没有这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卡特殊呢。

逆时针算起,应该是A通道 M4 颗粒出了问题,请问前辈们,这个判断对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有条件将M4与M3调换,看下故障现象是否会改变,交叉验证一下吗?

网友(2010-06-25):
M3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拆掉M3,用128M

网友:
不知道是乍么算的,有经验的前辈请演显一下算法!

网友(2010-08-15):
就是,我也刚研究显卡,对测显存迷迷糊糊

网友(2011-03-28):
一个显存64M,16859776应该是M3吧...

网友:
新手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2011-11-16):
我选择核心挂了。我一样的卡A区两个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小花。我MATS测出来跟你差不多

网友:
核心虚焊或是m4虚焊了

网友:
显卡方面俺是小白~

网友(2012-08-16):
这种修到老多了  基本上都是GPU虚焊引起的    加焊一般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测出来也是A14问题,也不知道是那个显存挂了! NV7300GT
显存位图:正面   U2           U1

                                        U3
                                        U7

网友:
一般逆时针数,大(32-63),小()00-31)。像你这样明显是M3.然后用万用表打通BGA的数据线,一般阻值一样(+—50欧),如如有过大,多为BGA,过小多为MEM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算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哎,我也是新手,帮不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