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W8440黑屏求解

楼主(2010-05-15):
NW8440的机器

一开始是花屏,显卡降频后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开机就花,但不是大面积,只是几个花点。已经排除散热问题。

过了几天干脆开不了机了,也听不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但是开机时大小写锁定和数字键标志会闪一下,内存和CPU估计是过了。

因为不装CPU或内存时,那两个灯是没动静的。

求解: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还是显存?是不是需要加焊?

另外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图纸啊,没图心虚不敢动手。

谢谢了。

网友:
不能确定就先动显存 先易后难 先软后硬 按这个顺序是不会有大碍的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热试试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亮不亮 不亮在拆机测显卡供电正常不 然后在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