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内存测试问题

楼主(2010-05-15):
双面内存通过改SPD,改为单面内存测试,但是这样一改,如果有红色的点,那是测的正面还是反面。测后,改回双面,再测试,那又是测试的那一面,这个问题搞不清?
问题

网友:
单面时为正面,双面时两面都测
不是每条都可以改成单面的

网友:
那对于双面内存怎样测才更好的便于观看坏的颗粒。

网友:
2楼说的对!2楼说的对!

网友:
双面的内存条一般不是很好判断是哪面的了,只有先看A面不行就是B面了!

网友:
就是这个搞不清。